两地控制3盏灯

楼主(2014-04-15):
要求:
甲地:总开关:当总开关打开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乙地:分开关3个,各自控制各自的灯,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的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再比如 当总开关打开后 所有灯都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控制各自的灯!求电路!
比如:
当所有灯都灭时,总开关闭合,三盏灯都亮;
当所有灯都亮时,总开关打开,三盏灯都灭;
当三盏灯不都全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总开关闭合,没亮的灯亮起来;
当三盏灯不都全亮的时候,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没灭的灯都灭了;
当1号灯亮的时候,这个时候1#分开关打开,1#灯灭!

总开关和分开关没有什么从属关系,都是下一个逻辑优先,

同时,开关只能用旋钮开关或者单刀单置、单刀双置、双刀双置等开关,不能用点动按钮,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A:
用开关做不到的吧 ,要用PLC的

网友B:
有这样的控制要求吗?感觉楼主没有说具体一点

网友C:
得用PLC实现吧。

网友D:
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E:
这个有点难啊 又要全部亮  有要好控制

网友F:
同求,那位仙人能用开关做到

网友G:
普通方法没可能,动别的脑筋吧,让神经病来想这个办法

网友H:
    请楼主列出所有情况,再定。

网友I:
要求有重叠,难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求:
甲地:总开关:当总开关打开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乙地:分开关3个,各自控制各自的灯,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的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再比如 当总开关打开后 所有灯都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控制各自的灯!求电路!

自相矛盾。不客气地说提法很弱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求:
甲地:总开关:当总开关打开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乙地:分开关3个,各自控制各自的灯,

比如当1灯亮 2灯灭 3灯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总开关打开的时候,所有灯都亮;当总开关关闭的时候,所有灯都灭
再比如 当总开关打开后 所有灯都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分开关亦可控制各自的灯!求电路!

自相矛盾。不客气地说提法很弱智。
某高校老师提出来的,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K:
什么地方用呀,这么麻烦呀!不就灯嘛!

网友L:
可以使用数字电路或者门电路实现。
要想使用传统的开关电路实现不了,因为基本逻辑上有冲突。

网友M:
前后逻辑有问题啊
总开关打开后,所有灯都亮,后面又说总开关打开后分开关又能控制灯,那么分开关关闭后灯到底是按前个条件要亮还是要按后面的要求灭呢?

网友N:
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可以做到

网友O:
以下是鄙人画的,请各路大神指教,iPad上没装画图软件所以手画。贵在讨论。

网友P:
你用以样的开关呀 有木有三路常开的呀一路常闭 表情说付加器件说明 什么样的都能想的到

网友Q:
有一个逻辑比较简单的办法,用遥控开关, 几个位置 就几个遥控,任意位置想怎么开关就怎么开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种情况 还是要看开关配置 图中总开关为一个两个挡位的交替开关打一边是开 反的一边是关 当打到下面闭时 下面的三个开关1 2 3 可以分别控制三个灯 当切换到反方向时 电直接供到三个灯 三个一起亮

不能满足要求,总开关打开全亮,分开关不能控制开关。
分开关有的开有的关,总开关打开能全亮,但是总开关关闭不能全灭。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以下是鄙人画的,请各路大神指教,iPad上没装画图软件所以手画。贵在讨论。
像那么回事,但是你画的图有遗漏,总开关开,分开关也要能关, 三路画起来还要复杂不是增加两路这么简单, 成本比用PLC都高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Q:
总开的时候分开是可以关闭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以下是鄙人画的,请各路大神指教,iPad上没装画图软件所以手画。贵在讨论。
像那么回事,但是你画的图有遗漏,总开关开,分开关也要能关, 三路画起来还要复杂不是增加两路这么简单, 成本比用PLC都高了。
好吧稍后我把三路画出来

网友R:
感觉如果用电子的数字线路加继电器的方法应该比较简单实现些

楼主:
求大神回复啊!
我用点动按钮做出来了,但是还是不符合要求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种情况 还是要看开关配置 图中总开关为一个两个挡位的交替开关打一边是开 反的一边是关 当打到下面闭时 下面的三个开关1 2 3 可以分别控制三个灯 当切换到反方向时 电直接供到三个灯 三个一起亮

不能满足要求,总开关打开全亮,分开关不能控制开关。
分开关有的开有的关,总开关打开能全亮,但是总开关关闭不能全灭。

直接断总电源  灯不是全部都灭了  再不行加装三个双控开关 放在一个地方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种情况 还是要看开关配置 图中总开关为一个两个挡位的交替开关打一边是开 反的一边是关 当打到下面闭时 下面的三个开关1 2 3 可以分别控制三个灯 当切换到反方向时 电直接供到三个灯 三个一起亮

不能满足要求,总开关打开全亮,分开关不能控制开关。
分开关有的开有的关,总开关打开能全亮,但是总开关关闭不能全灭。

直接断总电源  灯不是全部都灭了  再不行加装三个双控开关 放在一个地方控制不就行了

断总电源分开关就开不起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回复啊!
我用点动按钮做出来了,但是还是不符合要求

你不好好整理修改题目里含糊不清的逻辑混乱,大家只能瞎折腾。

网友T:
两地控制这种方案,总开关用三位开关就可以实现见下图:

网友U:
看了半天没整明白
有点复杂

网友V:
不用plc或者数字电路   无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T:
两地控制这种方案,总开关用三位开关就可以实现见下图:

你白折腾了,1-3相接,3个灯要么全亮要么全灭。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两地控制这种方案,总开关用三位开关就可以实现见下图:
2与0相连的时候 如果我要单独控制某个灯亮呢?请问!

网友T:
要想单独控制每个灯,总开关1和3相通阿,平时不用总开关开关就保持1和3位置,各分开关可以控制,要是不想就地控制,就可以用总开关,1和2来开,1和0来关。1和3位可以三个开关就地控制。三档开关远程(1和3相通),就地(1和2相通可以开全部三个灯,1和0位可关三个灯)

网友W:
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X(2015-09-23):
  算不算完美解决?

网友X:
再来一发

网友Y:
可以做到,总开关那里接几个中间继电器,后边分开关用楼梯用的双控开关。

网友X:
回复 网友Y:
图!!!

网友Z:
楼主,玩儿我们的吗?

网友AA:
出题的人要么是逻辑不清,要么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X:
我费了老大劲画了个图  不行?  难道你想说这是点动按钮?还是想说SB1启动的时候其他也会启动?
  自己不知道在SB1、SB2、SB3常闭点再串上SB0常开?

楼主(2016-01-05):
引用 网友AB:
很难呀!!!!!!!!!!!
是很难啊!

网友AC:
是用布线方式还是PLC

网友AD:
感觉被楼主绕晕了

网友AE:
纯粹是吃饱了撑得?还是显摆自己很了不起难住别人了?难道思维还停留在几十年代以前?不怕浪费线,出了问题查死你

网友AF:
这个直接用锁栓继电器+普通按钮就行了!
不过停止与接通需要独立按钮罢了,总控位置需要加装4P继电器
锁栓继电器就是记忆继电器,一个接通脉冲保持接通,一个断开脉冲就保持断开,内部有机械锁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