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用速度模式,先反转5s,后正转,当达到设定扭矩时,限制输出,触发回原点信号,回原点,请问这个该怎么做

网友A:
这是一份转矩和位置混合控制的接线图,可以参考一下,你好像还需要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读取伺服扭矩数值。

网友A:
这是B2系列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心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