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气泵清洗:通电4小时后Q1,Q2同时启动,Q2启动100秒后停止Q3启动,Q3启动100秒后停止Q4启动,Q4启动100秒后全部停止,然后4小时候后启动Q1,Q2.....循环。这个LOGO程序怎么编写呀,请教前辈。急
Q1,Q2,Q3,Q4是LOGO的输出点。我分别接的是电磁阀。

楼主:
我已经看手册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A(2014-12-19):
这比较简单的,而且时间设计值也很方便修改

网友B(2015-04-09):
可以采用通电延时+“逻辑”实现。
如果要考虑掉电/再上电后“继续”原来的“工位”及时间运行,程序会复杂一点。

网友C:
程序分享出来看看啊

网友B(2015-09-14):
传一个例子 电路程序

请修改延时时间的设置,便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