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75KW

楼主(2014-04-15):
电机接线盒上面有A1 A2  F1 F2 ,A1 A2 是接电枢, F接励磁,对吗。 问题二: 励磁和电枢有必要一般粗线径吗(直流调速器控制)。我看厂家配的励磁线是2.5平方, 电枢是25平方。

楼主:
这就是电机接线盒的图纸

网友A:
是的,你的判断是对的。A是电枢;F是励磁。A用25方线;F用2,5方线。

网友B:
电枢和励磁的电流不一样,励磁电流小

网友C:
励磁电流小,我厂有一台55直流电机,励磁用2,5的电线。

网友D:
励磁用的电流很小,2.5足够,电驱就要看功率多大了。额定电流计算,I=P/U

网友E:
对的. 就是25平方的线小了点啊.

网友F:
    没有必要一般粗线径。

网友G:
励磁线圈电流比较小,电枢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