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4-15):
一台旧型号康沃变频器要换成新的,G2/G3换成G5的,有使用通讯功能,换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对照原来的机型设置参数,主要是通讯参数,如地址,波特率等等,另外像启停控制,频率给定也要改成通讯控制

楼主:
谢谢啊,用PLC控制的变频器,有需要改程序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