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画一个双速电机,定时器启动线路,可以单独角运行,也可以按第二个按钮,先角然后延时自动转双星运行的控制线路。

网友A:
双速变极电机调速控制

网友B:
这图有点高深啊。看不懂有点!

网友C:
角运行是高速、星运行为低速,有为题吗?

网友D:
这种双速电机有点类似星三角控制,两种速度两种不同出力方式。

网友E:
这是个双速电机没什么难的

网友F:
这图随便一书上都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