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和接触器线圈并在意的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24VDC的。

网友A:
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抑制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过电压。

网友D:
反向电压过高

网友E:
同意2楼呵呵。

网友F:
续流二极管。

网友G:
抑制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过电压

网友H:
抑制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过电压 ,直流回路通常用二极管,交流回路使用阻容吸收方式!

网友I:
续流二极管,保护反电势过高烧坏东西,一般用于保护触点.....用后明显减小断开时的火花电流

网友J:
        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续流作用,保护前面的三极管等。

网友K:
防止浪涌的!!!

网友L:
续流二极管

网友M:
续流二极管,给线圈放电的。

网友N:
此二极管极性不要接错,在电路中(正常情况下)只在断电的瞬间起作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抑制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过电压。
说的对。准确说是把继电器线圈断电瞬间产生的反向电压短路掉。二极管是反向并接在线圈上的。

网友P:
对直流供电的电感线圈的续流作用。抑制di/dt的。

网友Q:
这是续流二极管,直流用的

网友R:
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断开瞬间产生的高压损坏驱动电路及继电器线圈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断开瞬间产生的高压损坏驱动电路及继电器线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