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6MT PLC维修

楼主(2014-04-15):
手头上现有一块FX3U16MT PLC,Y0输出管因为接错电线击穿烧坏,贴片型号为NA3,请师傅们指点一下,用市面上什么管子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A:
直接跳过不用了吧,不会输出刚好用完,没备用的吧?

网友B:
这个高速管子比较难买,买到了说下,我们也要购.

楼主:
很难买到,网上都查不到这种贴片管的任何资料。

楼主:
二楼同鞋,刚才在另一个网站有人回复,说这NA3是N沟道高速MOS FEF场效应管,可以用2SK2055代替,我买两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