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阀岛电源

楼主(2014-04-15):
想问一下 这个阀岛电源怎么接?
1号针脚和2号针脚分正负吗? 是1号脚接24V+ 2号脚接24V-吗?

网友A:
1,2脚短接然后接24伏正,3脚接零伏。很简单

网友B:
1、2脚是输入电源最好能分开接入,另加装保险装置以减少故障以及以后维修

网友C:
3号脚才是接负端,也就是0V;

网友D:
这么清楚的图了 还看不清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3号脚接负和接0V有什么区别吗?图上标明是接0V的啊!

网友E:
1脚接+24V, 2脚接受控的+24V (例如经过安全继电器输出的+24V),如果阀岛不需受控就跟1脚接在一起也没关系;

网友F:
接1和3脚就好了,修的多了

网友G:
3脚是直流电源参考点。接外接直流电源的负端。1脚接电源正端。

网友H:
是指两组24V电源 1脚(24V)、3脚(0V)是模块本身及外接输入信号的供电;2脚(24V)、3脚(0V)是电磁阀及其他输出信号的供电;主要是为了控制方便,当有急停情况发生时,只需要断开2脚的供电,切断输出电源就安全了。输入和模块本身不断电。当然你也可以1脚、2脚接一路24V,同时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3号脚接负和接0V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3号脚接负和接0V有什么区别吗?
直流电源有正负端,在此处,0V就是正直流电源的负端,24V是1号脚相对于3脚的压差,1号脚应该比3号脚电压高24V左右,你应看看电路的基本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说3号脚接0V,1号脚接+24V,那么1号脚很显然比3号脚高24V,但如果3号脚换成-24V,那么1号脚岂不是比3号脚高48V?这样对器件会有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说3号脚接0V,1号脚接+24V,那么1号脚很显然比3号脚高24V,但如果3号脚换成-24V,那么1号脚岂不是比3号脚高48V?这样对器件会有影响吗?
3号脚换成-24V,则1号脚应该接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说3号脚接0V,1号脚接+24V,那么1号脚很显然比3号脚高24V,但如果3号脚换成-24V,那么1号脚岂不是比3号脚高48V?这样对器件会有影响吗?
系统内部电路结构决定:1/3脚为电源输入,施加直流24V电源,而且极性为1正3负,当然你如果强行把电源极性颠倒,结果是电子线路不工作,甚至损坏。有些好的电子线路输入端有极性调整电路,则可以不考虑那么多。
如果号脚-24V,1号脚24V,也就是你把48V电源强行加到电子线路上,个人认为,内部电子线路很有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