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4-15):
大家好!
  我有一台科瑞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充电继电器不动作,5V电压只有4V,直流母线电压260V ,输入220电压正常,什么原因导致直流母线电压过低

网友A:
主板的5伏供电电容容值偏小导致的这种问题,把那个小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B:
整流这么低?你的电压从哪里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GBT 坏了,把IGBT 拆下来,显示正常,电压正常,整流有单独的整流块

网友A:
接到变频器你不是先测模块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护二极管是好的,触发不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应该是充电回路有问题,主回路接触器没吸合,导致压降都在充电电阻上,而直流母线上压降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