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现在需要制作一块加热板  输入pt100  输出ssr固态继电器  负载大概600W左右  选折什么型号的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啊  谢谢

网友A:
台达系列的就行

楼主:
上海自动化仪表厂的XTMA(H)-1000 系列智能程序数字显示调节仪   外加随便一个5A固态继电器搭配可行吧

网友B:
淘宝搜索智能数显温控仪,要带SSR触发的就可以了,几乎都通用。 高级点的买带模拟量PID的配合可控硅调压模块

网友C:
日本理化RKC CH402 这个好用,价钱便宜,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