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康沃CVF-G2——1.5KW变频器空载『不接马达(马达带减速器)』正常,输出电压也有380V频率能上到50HZ,带载频率只能在10HZ里面,一直在跳0~7、8HZ左右周而复始但不报警,电压也只有100V左右而且抖动。请各位老师傅帮我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检测,如果是模块原因只能报废了。

网友A:
查主电容,驱动电路等。

楼主:
毛病找到了,是继电器触点问题,奇怪的是不报警停机。我是这样认为的:接上负载运行到频率7、8HZ左右母线电压偏低(480V左右),保护停机了,停机后电压正常它又运行了,这样周而复始运行。

网友B:
看看咸工的《故障实例分析》,第29页,故障实例4,一模一样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早给我指点我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