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如题,如果这个电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会造成其他设备电流也会大点吗

网友A:
有影响是肯定的

网友B:
会 的!电压下降了吗!

网友C:
你没有经历过电灯泡突然暗一下的事情吗

网友D:
大功率电机不能直接启动,要降压或是配软启。是一个道理。

网友E:
有压降啊

网友F:
我厂吊车晚上升降时就影响到同一线路上的钠灯,等灯丝凉了几分钟,钠灯才亮。

网友G:
只要变压器容量大,线截面大,那就好点。

网友H:
会有影响

网友I:
呵呵,还真没遇见过负载电流增大导致其他设备上的用电器电流也同时增大的现象。
这种现象根本就说不通,懂行的都会分析,当电源容量固定以后,增大设备耗电量,只会把电源的容量消耗掉。

网友J:
肯定会啊

网友K:
该机相对于整个电源的容量小,则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