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今天发现电脑一体机无法启动,检查发现电源适配器的绿色指示灯一直闪络,更换一个新的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不知道这种东西是哪里问题,我有测量各个原件,发现有一个电阻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本人对这个不是很擅长,不知道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只可以告诉你,电源有过压,过流保护了。

网友B:
这种开关电源我有修过,如果你没有电子线路的基础,想修士有难度的,你可以再论坛里搜搜“开关电源”。

网友C:
是个12伏直流电源,市电降压,整流滤波,类似黑白电视的12电源,修它得有无线电基础。

网友D:
有不对的地方 先换了再试试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学机电的,但是电路板比较少维修就是了!我大都是PLC电气设备的维护

网友E:
呵呵;这个做工并不好;
买一个几十元有了;

网友F:
给楼主过两招简单的入手方法:
1、检查次级输出端是否有短路现象
2、检查初级高压侧驱动振荡电路是否因某些元件不良引起间歇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