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压

楼主(2014-04-16):
我公司有三台安邦信AMB-G7/P7变频器,从使用到现在停止后再通电两秒后报欠压故障,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启动。电源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控制测量板子正常,原先前边有交流接触器,厂家来了后说与变频器有冲突,拆掉了。可还是不可以,大虾们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怎么处理得?

网友A:
上电开始一会儿报欠压,过了几秒后正常可以使用,这个是正常情况呀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断电肯定报低电压,除非变频器内部mcu 先断电,来不及检测母线电压低才不会报。

安邦信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供电都取之直流母线,断电后内部电容能维持几秒钟mcu供电,当电压降到一定程度mcu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低,开始报警。 接着电压继续降低内部开关电源停止工作,面板无显,但直流母线电压指示灯会一直两下去,直到灭掉。
此时报警属于变频器自我保护。

网友C:
使用问题呀?变频器的输入,不能随便的接通断开,要始终接通才行。

网友D:
三台多是这样吗

网友E:
是反应没那么快吧,感觉好像没问题。

楼主:
是的,三台都这样,我公司的四台施耐德没这样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