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西门子 300 314CPU 自身带有IO没有程序 上电后就有个别DO输出指示灯亮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程序就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PLC上电以后,连接电脑进行下载空白程序或者硬件检测程序,逐一接通IO端口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C:
呵呵;没有程序,确定吗??

网友D:
满足条件有输出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的CPU  没有程序 有点怪

网友C:
你可以连上电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