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CPU死机

楼主(2014-04-16):
森兰变频器5V正常,时有显示,时又没有,且显示乱码,主回路继电器不断地跳动,换晶振无效,换晶振电容无效吗,找了1下午也没找到原因,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故障吧

网友B:
开关电源短路

网友C:
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D:
开关电源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E:
查一查负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F:
明显找错地方了,电源那边有问题

网友G:
里面肯定有哪里短路

楼主:
没有短路,确实是CPU或外围问题,更换主板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