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一般变频器修好后,带上几千瓦的电机,90%都没问题了。但是会遇到经常在家实验好的,拿到现场又出问题的情况,原因是在家实验负荷太清,有些问题无法暴露。所以请大家说说你们是怎样做的负载装置。我想了一下用个滑差电机改装行不行?

网友A:
你要试不同功率的满负载,这个不现实吧。试110KW以下全部满负载试机的话至少要5台以上的电磁调速电机,价格不菲。
而且,你的三相电源进线容量是个问题,拉专线,你玩得起吗?你家开工厂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D:
这个不只是负载的问题,你还要解决电源容量问题

网友E:
百分之十应该可以接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家有60A的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