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如图所示,因为触摸屏不能使用M寄存器,因此通过定义V存储器的方法将MW6  SET1,即M7.0=1;之后程序如图所示,在实验过程中,VW10中的数据写入到VW3380中了,进而写到了下面智能仪表的modbus地址40191中了  ,智能仪表有反应;;;;;;;重点来了  ,按照程序,接下去应该执行下一条MBUS MSG指令,但是程序搞死没反应,读不上来智能仪表40171的数据?还有如果我长时间按住M7.0  则第一条指令中的MB4会出现错误代码6?我想M2.0都RST了  怎么还会出现两条MBUS MSG指令同时运行的问题呢(备注:程序前面还用了 MBUS  INIT/MBUS SLAVE指令和触摸屏通信;;;;MBUS CTRL /MBUS  MSG和智能仪表通信的)?高手们  ,出手吧  、、、、、、哈哈

楼主:
SMART  200  完整程序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高手们  出来吧

网友A:
M0.3动作后,延时一会再让M2.1闭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

楼主:
M2,1没有反应的

网友B(2015-05-27):
我找到了问题,虽然我的还没有通信成功

在程序的刚开始,要复位所有用到的M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