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我用西门子200是这样做的程序
1、M11.1在PLC里面分别是起到旋钮作用的点;
2、VW1682 起到选通作用;
3、触摸屏上设置了旋钮控件,采用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不同的配置进行数据交换
  V1680.1用来读取M11.1的状态,显示在触摸屏上
  V3680.1 用来给PLC赋值到M11.1,执行PLC程序。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没办法给V3680.1地址进行操作。谢谢!

网友A:
LDW=   VW1682, 0
EU
LPS
A      M11.1
=      V3680.1

V3680.1只导通一个周期。其他周期都会被扫描为0。
给V3680.1赋值的程序写在网络4和网络5之间。否则,

网友A:
为什么我没办法给V3680.1地址进行操作?
因为双线圈,你赋值完后,又被网络四刷新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师,我应该如何修改程序才能实现我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