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常有用户来问编码器选型,用于变频器的“速度同步”,我就要问清楚是速度“同速”还是速度“同步”?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同速”和“同步”的“相同”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相同,更何况两台变频器电机可能的性能差异与负载的不同呢,“同速”是指的速度要求,如果偏差0。1%(RPM单位),就是非常不错的精度了,那么每分钟就是千分之一圈的位置偏差,如果是一个方向的偏差,那么1000分钟就是1圈的相对位置偏差,工作一天不到就差一圈了,当然你如果8小时工作,每天开机再校准一次,也就没关系了,而0.1%的偏差也是非常好的速度精度了,一般都还没有。这种同速可能不需要加编码器反馈,用电位器去调去分配都可以了,但是它不是“同步!”,不要被不良商家搞混了概念。这种同速最终是不同步的。
“同步”是指两个电机转过的相对位置的同步,它就一定要加编码器反馈比较,因为变频器的变频是调速的,电机的响应延迟不确定造成位置上的不确定,必须有编码器将电机实际位置反馈了比较,才能确定是否“同步”。
变频“速度同速”可以不用反馈,给指令就可以(只要电机性能相当,负载相当);变频“速度同步”其实是电机角度位置的同步,必须加传感器反馈比较,才能确定是否“同步”,同速与同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搞混了。

楼主:
其次是变频同步的编码器选型,我不是因为做绝对值编码器做得好,就一定要强调用绝对值编码器,其实也有很多用增量编码器的做反馈比较的,我们也有提供增量编码器给变频的,但就是要强调变频器做同步的增量编码器不要用集电极开路输出型,抗干扰较差,如果丢脉冲,也就不同步了,而应该用推挽式含反相或者5V差分型,(就是有A-,B-,Z-的6通道信号),这两种编码器都含信号反相信号,抗变频干扰较好,哪怕变频器接收端的接收没有反相接口,直接A、B两线的,由于编码器的信号是电压型信号,一样有一定的抗干扰效果。当然用绝对值编码器那就更好了,科比、伦茨、丹佛斯等变频PG卡做同步,都有用SSI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我一直听得有人说变频器做不了同步,一定要改用伺服去做,就是因为原来用变频同速的概念去做同步了,结果不理想,而造成了大家的误解。

网友A:
2楼说法很对

网友B:
楼主讲的通俗易懂。

转速的相同,一般都是针对稳态运行而言,角度同步一般都是指动态稳态都要相同。

其实交流伺服系统也是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的。所以,有些同行把变频器的定义,范围太窄了。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就既可以驱动普通的电机,也可以驱动伺服电机。既可以转速和转矩控制,也可以角度和位置控制。变频器本身是电机的驱动器,而控制方式、控制功能和工艺是自动化范畴的。

网友C:
    应该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D:
听楼主一说 好像有点懂了啊

网友E:
@Q 你講的同速及同步這是兩個觀念沒錯 但在運用上你有些混淆
兩個相同軸徑 角速度一樣這就同速
若兩個不相同的軸徑線速度一樣(角速度不一樣)這就同步

用矢量變頻器去做去做同步 若是用在虛擬軸(主軸) 這是沒問題 但用在從軸(跟隨)  若是用在印刷機  鋼板裁切機 我想沒有一家敢說他們用的很好 這不再用哪種編碼器 而是跟電機(變頻 伺服)的響應能力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Q 你講的同速及同步這是兩個觀念沒錯 但在運用上你有些混淆
兩個相同軸徑 角速度一樣這就同速
若兩個不相同的軸徑線速度一樣(角速度不一樣)這就同步

用矢量變頻器去做去做同步 若是用在虛擬軸(主軸) 這是沒問題 但用在從軸(跟隨)  若是用在印刷機  鋼板裁切機 我想沒有一家敢說他們用的很好 這不再用哪種編碼器 而是跟電機(變頻 伺服)的響應能力有關
我已经说过了,所谓“同”是相对的,在一个误差范围内的,两个“线速度一样这就是同步”这是不准确的,“步”是位置的概念,它不是速度,它与速度比还要加上时间的概念,而时间累积下速度的在允许范围内的偏差在位置上会累积到允许范围以外,这就是说变频同步实际是速度同速的根本的错误。
变频的同步完全可以做好,这个同步是指在位置偏差范围内的同步,上海振华港机用此方(用绝对值编码器反馈比较)早已出口世界五大港口了,当然同步的精度这取决于电机的力矩响应,最好是用含力矩控制的矢量变频去做,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电机,只要是用位置反馈比较的概念去做,都可以做“同步”,只是位置同步偏差有多大的,响应有多快的区别。
再次明确,“步”是位置的概念,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同步,只有同步的这个“同”,是指位置偏差允许范围是多大,它与同速比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速度相同就是“同步”就是错的了,因为没有2个速度是可能完全相同的,速度(包括线速度)在允许范围内,并不代表位置积累了偏差还在允许的范围内。

楼主:
在流水线上或大型设备上有时两个电机的同步偏差要求并不高,也许到长度上5个厘米都可以接收,但是他们不允许再大,再大就要出事故了,这个就是位置同步的概念了。
不应该拿伺服电机(同步电机)的同步的理解来理解变频电机同步(我的帖子是发在变频器栏的),同步伺服电机天生就是位置环上推动电机的,已经装的编码器反馈的就是脉冲“步”,哪怕是“速度”,也是从位置环算过来的,所谓速度同速其实原来差不多就是同步/时间的“同速”了;而变频电机(异步电机)天生的是速度环,它没有从一开始就从位置环换算过来,所以它的同速不可能获得同步,必须用加装位置环比较,才可能同步。

楼主:
伺服控制的概念是随动运动,它从位置、速度、力矩的闭环确定“随动”的控制,所以概念上它天生就是“同步”的---跟随指令同步。2个电机同步其实可以做到两个电机听一个指令,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加装了速度、位置、电流(力矩)的闭环。变频器不是,它本来没有速度、位置、力矩的反馈,他是调速的,指令上只有速度要求送出,速度是否一样,位置是否一样,如果不加装传感器是无从知道的,加装了位置传感器,就可以通过修正速度指令而获得同步。

网友E:
呵呵 兩軸相同線速度加上時間不就是同步(同距離)
一般 我們講"同步" 有以下三種同步關係
A 速度同步 如飛剪
B 位置同步 如電子齒輪
C 位置與速度同步 如電子凸輪
恕我孤陋寡聞 我還真不知到振華港機 用的是哪種同步

編碼器加上變頻器 這已經是準伺服的應用 只不過由(開環)調速控制變成閉環的"速度控制" 這個不叫同步控制 更不是位置控制

若是振華港機因跨距大採用雙動柱的機械結構 那就是B的同步應用 這樣應用等級不高 速度慢 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兩軸相同線速度加上時間不就是同步(同距離)
一般 我們講"同步" 有以下三種同步關係
A 速度同步 如飛剪
B 位置同步 如電子齒輪
C 位置與速度同步 如電子凸輪
恕我孤陋寡聞 我還真不知到振華港機 用的是哪種同步

編碼器加上變頻器 這已經是準伺服的應用 只不過由(開環)調速控制變成閉環的"速度控制" 這個不叫同步控制 更不是位置控制

若是振華港機因跨距大採用雙動柱的機械結構 那就是B的同步應用 這樣應用等級不高 速度慢 精度要求不高
你提的质疑的“同步”与我本帖的“同步”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故此无法确定你的质疑的哪里冲突:你的同步是指在“同时”去做到某种“事情”,哪怕说话翻译都可用“同步翻译”表达,这是广义“同步”,而我说的同步的“步”,就是位置的定义同步。因为这里是变频器论坛,我们必须确认位置与速度的差异,同步就是位置同步,没有时间因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兩軸相同線速度加上時間不就是同步(同距離)
这样的说法不严谨,物理学中,速度与位置的量纲是不一样的,不能等同,这是概念问题。而加入了时间积分,速度的偏差是正是负还是摇摆,积分后的位置偏差是不确定的,完全有可能超出允许值(如果都是一个方向的偏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編碼器加上變頻器 這已經是準伺服的應用 只不過由(開環)調速控制變成閉環的"速度控制" 這個不叫同步控制 更不是位置控制

变频器的加上编码器反馈的PG卡,编码器脉冲的原始本意就是“步长”,意思就有“位置控制”,如果仅仅是速度,早先还有 测速电机,那是纯速度的概念了,而编码器的本身就是分角度的概念,而且国际变频器厂家PG卡都有位置控制的意思,这个是国际变频器厂家都错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 在變頻器上編碼器的回受 不是位置回受 是速度回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在變頻器上編碼器的回受 不是位置回受 是速度回受
——编码器脉冲并不输出速度信息。脉冲代表的是角度分量,就是你说的“位置回受”了。不会因为编码器装在伺服电机上就是位置回受,而装在变频电机上它就变为速度回受了,编码器还没有这么聪敏它会看是装在哪个电机上而变身。
所谓“速度”是接收端接收脉冲带上时间再干的活。我前面已经说了,如果单单是“速度回受”,过去也有用测速电机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在變頻器上編碼器的回受 不是位置回受 是速度回受
我公司有直接速度信号反馈的编码器---4--20mA模拟电流输出的编码器,可以直接对应转速,但那是给变频器(或通过PLC)调速用的,不可以给PG卡用,PG卡必须接收脉冲信号或绝对值的SSI信号,这就表明PG卡是先有位置再有速度的反馈信息的。

任何装有增量编码器脉冲信号或绝对值编码器信号的接收端控制,都是先有位置再有速度的信息,对于同步伺服电机,即使你“仅用速度环”,但其实没有可能放弃位置环---因为同步伺服电机的推动就是以位置当量运动的,不然就不叫“同步伺服电机”了,所以表面上你叫速度环同步,只是速度对比优先,但是它仍然有位置环;而变频电机不同(异步电机),他的推动是速度(加速度)当量,如果你放弃了先期获得的位置环用速度去定位或同步,那它就真的放弃了位置环了,当然也就做不好定位和同步了,这就是异步电机(变频电机)与同步电机根本区别之一,这是基本原理的概念。

网友F:
看一下,做个了解;
谢谢楼主的介绍和secona的阐述。

网友E:
呵呵 同步與位置絕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對軟硬件也是不同的架構 若本題改成同速與位置差異 那我不會參與討論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说力矩平衡或者是速度平衡,主要是看链传动还是带传动

网友H:
“加编码器反馈比较同步”用的不少,我们公司两个电机转过的相对位置的同步误差基本感觉不出.小于5毫米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一山CYC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

陕西一山电气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力电子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致力于电动机软启动器的精密性、稳定性、智能化及节能化的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软启动器生产企业之一。
     CYC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综合运用了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现代控制技术的新型电气装置,高清LED显示操作界面,显示直观,操作方便,高抗干扰,完善的保护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感应式电动机的起动控制,可完全取代传统的星/角起动器、自耦起动器等设备。产品可以有效的减小电机起动时的机械和电气冲击,延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起动电流及配电容量,是目前 技术最先进的交流电机起动设备。
     CYC03系列软起动器是通过微型计算机来控制串接于电源和交流电机定子绕组之间的三组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度来改变电机的输入电压,同时以程序控制交流电机整个起动过程的电压曲线,使得电机以一条S形的曲线柔和的完成起动过程。 该产品采用高性能的高速微型计算机作为控制核心,强大的计算能力保证了灵活的控制功能,同时,可以通过程序实现对电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在线监测和有效的故障保护,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操作简便。
      CYC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产品主要由晶闸管元件、铝合金散热器组件、进出线母线排、计算机控制组件、显示操作控制组 件、控制电源组件、温度传感器及外壳等部件组成。安装方式为立式安装,上三进线、下三出线。有多种结构形式,如:壁挂式、柜装式、抽屉式、户外式等。标准壁挂式软起动器适合安装于电 气控制盘柜内使用。抽屉式软起动器最大标称电流为150A,其尺寸制作成GCK、GCS等标准抽屉单元,用户安装极其简单。柜装式软起动器是将软起动器装于电气柜内,并加装了相应的进线断路器、旁路接触器、电压、电流表等低压电器, 用户购买后可直接安装使用,无须配置其它外围电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应该写“速度同速”与“位置同步”的不同。只是变频器行业大家都是习惯于“调速”了而说惯“速度同步”了,我也是打了引号的。从每个时段上来说是位置同步而不是即时速度同速,但是在最终的效果来看,速度上是“同速”的。

网友J:
基础概念

网友K(2014-08-03):
了解一下,说得对。

网友L(2014-12-16):
通俗易懂。

网友M:
原来如此。。。。。

网友N:
不要搞混

网友O(2015-06-10):
又一次深深学习了

网友P(2019-03-01):
哦,这么多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