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如题,用wincc flexible设计组态时,没有找到我所用的触摸屏型号,是不是可以添加进去?如果可以,去哪下载文件,该怎样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用wincc flexible设计组态时,没有找到我所用的触摸屏型号,是不是可以添加进去?如果可以,去哪下载文件,该怎样添加?

升级你的软件。

网友B:
高版本的才会有你需要的触摸屏型号  700  700E  需要sp4

网友C:
根据你的屏找相应的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才会有你需要的触摸屏型号  700  700E  需要sp4
我的屏是tp177B,貌似不算什么新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才会有你需要的触摸屏型号  700  700E  需要sp4
我的屏是tp177B,貌似不算什么新屏啊。。

你确定你的软件中找不到这个型号?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2004?2005?2007?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才会有你需要的触摸屏型号  700  700E  需要sp4
我的屏是tp177B,貌似不算什么新屏啊。。

你确定你的软件中找不到这个型号?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2004?2005?2007?2008?

Regards
2008,,TP177micro6'',还有个TP177micro6''Portrait,只有这两个177系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才会有你需要的触摸屏型号  700  700E  需要sp4
我的屏是tp177B,貌似不算什么新屏啊。。

你确定你的软件中找不到这个型号?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2004?2005?2007?2008?

Regards
2008,,TP177micro6'',还有个TP177micro6''Portrait,只有这两个177系列的。。
找到了。。

网友D:
没认真找。

网友B:
呵呵  有时候不在现场,还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个简单的问题,没怎么用心而已!!!!!!!!!!!!!

网友E:
不是新屏,能找到

网友F:
升级软件,最新的应该是SP4

网友G:
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4版本绝对可以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你好师傅,我下载的sp4怎么不能安装,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还是不能安装不知为什么?谢谢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