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4-04-17):
PLC与PC机直接用网线连接,但是一直报网络电缆被拔出错误,可是我把PLC上的MCC卡拔出之后又能连接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哪说明呀 你的CPU 是正常的 可能是MCC卡有问题  你可以重置把MCC卡重置一下  之间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搞的我要死后来清空了 就联上去了 。

楼主:
那要怎么重置MCC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重置MCC卡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1.???MMC卡插在CPU的插槽中。CPU要求整机复位(STOP?LED灯慢闪烁)。?
2.???将模式转换开关扳到MRES位置,并在此位置保持(大约9秒)直到STOP?LED灯持续亮。?
3.???在接下来的3秒钟内必须将转换开关松开回到STOP模式位置,并再次扳到MRES位置。STOP?LED灯在删除过程中闪烁。?
如果MMC卡在以上描述的步骤完成后仍继续请求整机复位,则该卡有故障。?希望 能帮到你 你可以多试几次 对于MCC卡而言这样的操作只是将其复位  如果是在现场 建意将CPU取回办公室 单独组态访问CPU 和做上面的操作 用MPI缆 尝试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在现场调试,没有MPI电缆。复位操作了几次,但是还是要求整机复位,怕是MCC卡有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定要用MPI联一下 你用以太网 可能还试不出来 不一定MCC卡坏 必竟它坏的可能性特别的小的!可能没有坏!你还是用MPI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身边没MPI电缆,已经让公司重新发了MCC卡过来,现在这个要带回去检测了。
第一次出来调试,好多都不懂。
如果不是MCC卡有问题,那还有没有什么原因会有这个现象啊,现在时SF灯常亮,STOP灯慢闪,还有就是前面说的以太网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