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_1(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Me.SerialPort1.Write(":01050800FF00" & lrc("01050800FF00") & Chr(13) & Chr(10))

       TextBox1.Text = Me.SerialPort1.Read()  <-- 內部??

End Sub

第一個SerialPort1.Write可以控制plc內部的m0沒問題了
但我不知道該如何把PLC內部D0的值讀取到TextBox1

D0=H1000  可以使用H06來讀取站存器資料 所以應該是使用 010610000000 來讀取對嗎?

网友A:
plc是从站、先发读指令、然后才能从串口中读取、
记得读的时候先建立byte数组,直接读到数组里。

网友B:
不是H06 而是H03
Me.SerialPort1.Write(":010310000001" & lrc("010310000001") & Chr(13) & Chr(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H06 而是H03
Me.SerialPort1.Write(":010310000001" & lrc("010310000001") & Chr(13) & Chr(10))

這樣子寫指令進去該如和從TextBox1讀出值來?

感覺自己的觀念還很薄弱,請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H06 而是H03
Me.SerialPort1.Write(":010310000001" & lrc("010310000001") & Chr(13) & Chr(10))

VB有像C#的委托、事件么。
原来用VB都是用定时器,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