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床

楼主(2014-04-17):
请问一下车床、钻床是怎么自动进刀的,靠什么来检测?

网友A:
不知你所说的是普通还是数控机床?

网友B:
数控的 当然是在 刀具参数里 设定刀的各个参数,包过刀的最大加工进给速度

网友C:
通过传感器检测到位

网友D:
普通的是通过齿轮和一些机构来完成。到位后碰到机构停止进给。数控就是由系统和电机来完成。

网友E:
高精度的加工中心以及数控车床,已经全部使用电气伺服传动系统。
只需要一个伺服马达和高精度的机械传动,想让刀具走多远,加工多少个毫米,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