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公司为了省钱!把一个项目的电气安装活自己做了,外协公司提供配件。他们提供的接触器是24V电压的,配了一个直流24伏6点5A的电源。电箱太小不想加装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用直接用PLC点来控制。就临时把那接触器通电试验下有多大电流,外协的师付说用直流24伏的电接上接触器。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就把线接好了,通电!接触器吸合。嘿嘿过了约一分半钟,我的个神呀!线圈里面出烟了,那时手快,关了电!手一摸线圈位置,烫手!拆开看线圈没烧。在仔细一看线圈,24V50/60HZ。我了个去,这是交流电呀!直流怎么会标上频率呢!再换上24V交流电试。OK,0点35A电流,不加装继电器控制。犯个同样错误的同学有没有?

我们自己装配辊条

网友A:
交流和直流的外形也不一样,估计你没有见过直流24V解除其吧?

网友B:
三个正反转啊??
相信自己!

网友C:
初次安装前,通常会看一下铭牌等。

网友D:
很多这样的接触器就没有写 交流或直流,那些生产厂家的设计者真TMD找骂

网友E:
交流和直流的外形不一样

网友F:
呵呵
搞这些就是要小心

网友G:
楼主,你们的公司做什么的

网友H:
小意思了,我今天带电接线,屏蔽线把二个线头子给短接了,差点把工控机给干掉,还好,机箱里面大冒烟,拆开看,只把线烧着了。

网友I:
下次还是要看清楚再接。省的麻烦。

网友J:
      差别大一点。我是经常用AC 24V 的线圈接直流24V,会有点发热。AC24V的直流电阻100多欧姆,DC24V的线圈直流电阻约600欧姆。

网友K:
怎会犯这种错,上手都会看仔细的

网友L:
直接的接触器比较高,记得比交流的高3-5公分呢。

网友M:
太不小心了

网友N:
差别满大的

网友O:
还是要小心一点

网友P:
细心很关键哦

网友Q: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R: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一般在正面都没有,只能到侧面仔细看。

网友S:
太不仔细了啊

网友T:
不知道谁玩过台达a系列的变频器,最近收了几个台达a系列2.2kw 220v的变频器,收回来立马接线测试,通电显示ok,一启动就报oc故障,一启动就报oc。换了几台都是,我以为都是坏的呢。于是放在那里,过几天朋友来玩,我说这个事,他说你怎么把电源接到电机端了呢,我一看,可不是吗,平时我玩的变频器都是左边是电源,右边是电机,这次也没细看,脑子不知道想啥呢,不过还好,uvw端接220v的电,显示正常,但是不会烧坏变频器。后来改了解法,变频器一点问题没有,3年前接过一个上海亚通的变频器,跟这个解法一样,也是没看,就接上去,通电就响了,这个没响,质量还是不错的,接电主轴的。

网友U:
心细的嘛,不要着急!

网友V:
要细心,要小心呀。

网友W:
做我们这行必须要心细啊。

网友X:
现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一言全听厂方那边的人的说法,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处理的,楼主经过此次的事件,应该会有所警惕了吧

网友Y:
直流有标示的,而且直流的贵一点。。。

网友Z:
从来没有用过AC24V的接触器

网友AA:
用的都是220v的线圈

网友AB:
没用过交流24V的,是应该心细呀

网友AC:
24V直流的接触器要比交流的线圈大上一些。

网友AD:
目前为止没有,电工就是要细心

网友AE:
嘿嘿,这个是真容易搞错,不过一般端子上都谢了,50-60HZ。。。

网友AF:
我遇到过这种继电器,拿着坏的继电器给主管报配件,结果买回来是直流的,还好我注意到了。

网友AG:
不论多少伏,只要是标牌上带着HZ标记,按交流对待!

网友AH:
接触器直流和交流差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AI:
这个是要仔细才行。

网友AJ:
24V直流为多数

网友AK:
仔细总是不错的。

网友AL:
接线圈线时,就能看到标示了。

网友AM: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明白?怎么用直流电源接上交流的接触器烧了,再换上一个交流的接触器就好了呢?

网友AN:
呵呵,希了糊涂度春秋。

网友AO:
太粗心了,一定要看仔细

网友AP:
我还没有用过AC24V的接触器,那个行业常用AC24V电源?

网友AQ:
哈哈。做事一定要小心了,看仔细后再动手

网友AR:
看线圈参数是必须的。

网友AS:
直流应该有标DC24吧

网友AT:
回复 网友AP:
行车上面有用这种电压

网友AU:
用220V通110V线圈的路过,不过没有烧坏,只是有焦味

网友AV:
当初因为心不够仔细,烧了个开关电源
还好领导只是说以后注意点安全

网友AW:
嘿嘿。。。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交直流的电气区别,可是不干工程是体会不到的,这也是实践的作用。

网友AX:
这么大的接触器还没见过用直流的,表情我见识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