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用dx-developer软件编程FXPLC  SEGD D0 K2Y0为何仿真Y0-Y7没有输出,而
BDC D0 K2Y0 Y0-Y7有输出但二进制显示不对,哪位高手可以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dx-developer软件编程FXPLC  SEGD D0 K2Y0为何仿真Y0-Y7没有输出,而
BDC D0 K2Y0 Y0-Y7有输出但二进制显示不对,哪位高手可以赐教!

1、软件为GX Developer而非DX Developer。
2、不清楚你所谓的仿真是什么?实体PLC?模拟软件?如果是后者,很遗憾,GX Simulator不支持SEGD指令的模拟。
3、BDC?  FX系列只有BCD指令,二进制显示不对?你搞清楚了BCD码与BIN码的区别了吗?

网友B:
仿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不是所有的特殊应用指令都可以仿真出来的;

网友D:
为1楼的回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