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客户只拿了驱动板与主板过来给我修,刚开始是没有显示,我修好了电源,但上电显PUF,由于对安川不是很熟练,不知道怎么屏蔽这个报警进行电路板测试,有知道的,可以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熔断器故障吧 有个端子短接一下应当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那个端子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前修过,后来没修过,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不好意思啊LZ

网友B(2018-02-20):
输入220Ⅴ的两个桩短接后修理

网友C(2020-03-13):
供电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