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请问这样的旋钮怎么让他打到启动那边不弹回来(我现在是会弹回来的 速度也挺快 继电器的PLC输出点都来不及输出)
目前我是这样弄的 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对么 难道要把M8写成自锁的才能用??
读取地址能忽略么 我觉得如果没有读取地址应该就不会弹回来了 我在触摸屏组态软件里模拟的时候是可以正常用的 就是点一下打到右边再点一下就回到左边 ...

网友A:
屏上对应的开关属性设成交替型,这样按一下开,放了也一直开的,再按一下就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上对应的开关属性设成交替型,这样按一下开,放了也一直开的,再按一下就关;
你好 我之前就找过了 没有这样的属性 是不是我用的开关不对?? 应该用哪种类型的开关?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 我用的是这样的
这里面没有您说的交替型啊 我现在用的类型是“切换开关”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离线模拟肯定是对的,问题要查查PLC程序,那个M8还有其他地方给它赋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说对了 我有一个输出是M8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我把输出的那个M8删掉就可以用了 呵呵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