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计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17):
采用s7-200PLC,IO~I4分别接5个光电开关,用于检测产品。现需编程对5个光电开关ON信号分别计时,单个产品通过光电开关的时间约为100ms,不需要累积,该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5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数据?接通信号用计时器同步计时传送到内存地址寄存不就可以吗

网友B:
 文字描述再详细点,好吗?

网友C:
1ms定时器可满足,可是数量不够。
10ms定时器可以,不过: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刷新当前值。受扫描周期影响。
或者用定时中断,在每次中断中累加计时。

中断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点说,我需要PLC计算单个产品通过5个探头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产品通过探头所需要的时间,按你所说的方法,计时器当前记的时间怎么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毫秒定时器才2个,确实不够,10毫秒的精度不够,另外扫描周期的误差也是问题。能不能增加扩展模块来实现,或者读取当前时钟,通过比较得出产品通过的时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四个,保持有两个,不保持有两个。这个跟扩展没关系,只能靠CPU。
5ms中断,你试试,每个中断计数,乘以5ms就是时间。

网友C:
奥,你说的是bgn和cal指令吧,这个也受扫描周期影响吧,每次执行到该指令,才能得到间隔时间。
不过内部的1ms定时器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定时中断怎么中断呀?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MB34/SMB35 可设置1-255ms,对应中断事件号10、11;
定时器T32/T96 可设置1-32767ms,对应中断事件号21、22;
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必须小于中断时间,否则触发看门狗。
具体程序,看手册

网友E:
你这个同时计时的,还是有分开先后顺序的?如果分开先后顺序的,应该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每次计时后将存储到相应的数据块中,四个分开存储,我在S7-300就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时计时的,但是就算分开计时,你有什么办法把当前定时器的值读出来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同时计时那就没办法了,同一时刻开始计时,结束时刻不同吗?S7-200要读取定时器当前值用字传送MOVW指令就可以,当前值在T1中,传送到V后信息自己要怎么处理都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光电开关ON开始计时,由ON→OFF时(下降沿),用MOVW指令:MOVW T1 ,VW1;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所有定时器的值都是通过MOVw指令从T1读出。
另外,该问题已得到解决,谢谢各位的指教,尤其是BobMarley和hongzhan2013提出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