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 这是啥意思

楼主(2014-04-18):
这M0.1什么时候输出

网友A:
由于300系列没有类似于200系列的SM0.0这样的常闭触点特殊触点,所以要程序员自己写程序。
M0.0为常开,M0.1为常闭。

楼主:
我看程序里面有很多关于M0.1 的点, 设置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程序里面有很多关于M0.1 的点, 设置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因为需要常闭触点使用啊~
或是有些工程师保留了使用200的习惯,在200中,输出指令不能直接接驳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