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收放卷工艺要求恒张力控制,张力的给定通过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器控制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收卷的线速度计算卷径,负载转距=F*D/2(F为设定张力,D为当前卷径),当设定了张力的大小,因为当前卷径通过计算已得知,所以负载转矩就可以算出来了。
  张力控制器能够输出标准的0~10V的模拟量信号,对应异步电机的额定转矩。用该模拟量信号接入变频器,选择转矩给定。这样在整个收卷的动态过程中,就能够保证张力的恒定。 在变频器转矩模式下,对速度进行限制。在张力控制模式下,不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还是伺服电机都要进行速度的限制,否则当电机产生的转距能够克服负载转矩而运行时,会产生转动加速度,而使转速不断的增加,最终升速到最高速,就是所谓的飞车。
  收放卷的速度是通过主轴B系列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AFM而进行限定的。也就是将主轴B系列的变频器上3-05(模拟信号输出选择)参数设定为03(频率指令输出)。将该信号分别接到收放卷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上,作为频率给定和上限频率的设定信号。零速张力控制要求。当收放卷以0Hz运行时,电机的输出轴上有一定的张力输出,并且可调。该要求主要是防止当收放卷运转当中停车,再启动时能够保证收放卷的盘头不会松掉。

网友A(2015-07-20):
有道理,飞车得注意 ,否则张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