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编译后显示:编译器无法建立所需之占存文件
转到其他电脑上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情况,感谢!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根本没这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确实是这个问题,感谢!
如果程序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选项的话,可以右击软件,属性,兼容性,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打钩即可!

网友B:
特下载WPLSoft 2.37试,现未见到该问题;
而所述解决方法,对其他类似情况,应亦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