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plc 输出问题

楼主(2014-04-18):
大家好 我的PLC是LS K120S  我PLC输出端子的COM全接的是OV  我编好程运行后  输出端子P40灯亮了  我把P40接到中继线圈的OV 线圈的另一端接24V为什么线圈没有被驱动呢  ,

网友A:
呵呵;先分清PLC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B:
       要有电源,线圈才会被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班主你好  我的是LS--K7M-DT20U是晶体管输出啊

网友B:
         看PLC的手册,输出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晶体管的我们用的是般是NPN的,只能驱动0V;
DC24V电源的+24V直接接到负载的+24V;
DC24V电源的0V直接接到PLC输出P40对应的COM上;
P40接到负载的0V上;

如果按上面的接,P40输出时负载没有动作,要不就是这个点烧了,要不就是你负载的问题;

网友C:
DT20u的应该有个P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