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艾默生SP3403报HF28说明书显示功率级热敏电阻2发生故障或内部风扇故障
 本来机器是好的我把风扇的正极与风扇检测线短接了一下 报此故障码再也消除不了 。拜求大师给予指点

网友A:
断电 以后试试

楼主:
断电试了也不行 更换了393检测还是不行  难道要换板子试试

网友B(2023-04-02):
请教楼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