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台达ES260点晶体管的PLC
连接的文本显示器
数值设定的地址都是掉电保持区域的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文本显示器可以修改设定值,
修改完后断电,数据又回到修改前的数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是D多少?

网友B:
就具体修改的是?有关这个地址在程序中的逻辑?最好贴图、程序段出来好分析。

楼主:
d420开始的 一共就30 40个的D区数据吧吧

楼主:
程序应该没什么特殊的
不到400步
不复杂

网友A:
D408开始为停电保持区;
请检查程序中是否有用初始脉冲M1002对D408以后的寄存器运行了批量复位;

楼主:
没有复位的
同样的程序在另外的PLC里面没问题
估计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