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MOVE 传送的是什么啊。 那个PQ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8):
(无正文)

楼主:
那个IN OUT 都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IN OUT 都是什么东西啊
IN:16进制无符号整型常数。
OUT:PLC的外部输出寄存器。

楼主:
能不能说的明白点,当EN 条件满足 传送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外部输出寄存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明白点,当EN 条件满足 传送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外部输出寄存器是什么东西???
当EN为TRUE时,16进制常数C7F被送入PQW264中。
外部寄存器是什么东西呢,说白一点,就是不存在于CPU的寄存器,他存在与外部模块。
通俗点讲,你口袋里的钱是内部的寄存器,你存在银行的钱是外部寄存器。
如果16进制也不懂的话,那基本上要先去看书了。
Regards
+1

楼主:
你懂的真多。

网友B:
第一句 当m7.0 i1.6 为1时 16进制c7f(二进制0000 1100 0111 1111)传送到PQW264(一般为模拟量输出点,具体是哪个看硬件组态)

网友C:
这个一般作为变频器的状态字和控制字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状态字 和形态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控制字就是PLC输出送至变频器的信号,用来控制启动、停止、故障复位等等,一般是1个字16位,每一位用来作用可以查相应变频器手册,状态字是变频器送至PLC的信号,用来向PLC反馈变频器的状态,具体每一位表示什么也可查手册。

网友E:
已经读过,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