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啸叫

楼主(2014-04-18):
有个欧瑞变频器换了个3842第8脚电压有7V(正常5V),工作一切正常就是有点啸叫声,问一下长期工作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这个肯定不行,电源有故障了,到时侯小故障变成大故障。

网友B:
8脚7V而不是5V就是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在芯片还是在外围表情很纠结

网友C:
是否为阻容元件变值,引起开关频率下降所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单独给3842上电,8脚低于5V可能是外围的有短路,这个我碰到过,高于5v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你也可以换一个试试。
y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对地,因为8脚是2842自己产生的5V,如果这个电压不对则说明是284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