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我现在有一个欧姆龙PLC,型号CP1E.我用的是官方给的编程软件,请问通信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用的是什么电缆?

网友B:
CP1E就用那种方口的打印机的USB电缆就行了;

网友C:
正确选择你的PLC型号 选择USB方式 OK 联上去了 没错 真的联上去了

网友D:
          usb普通打印机线

网友E:
估计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F:
随便提醒下输入端是电流,三菱党的童鞋特别要注意。

网友G:
就是方口的usb线

网友H:
设置一下接口,USB/COM,再就是检查一下,通信驱动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指点!

网友I:
你没接220V电源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