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学习内容:变压器停电检修倒闸操作
    1、确认双电源供电的线路母联的真空断路器在断开位置,摇出真空断路器。
    2、确认真空断路器在试验位置。
    3、断开高压进线柜真空断路器。
    4、确认高压进线柜断路器在试验位置。
    5、摇出变压器开关柜真空断路器。
    6、确认其高压断路器在试验位置。
    7、合变压器接地刀闸。
    8、检查接地刀闸确已合上。

网友A:
哪里没看懂,可结合图形试试。

网友B:
呵呵,理论联系实际呀,楼主这是研究纯文字呐。
以前听说高压倒闸操作还要写操作票,并且还要唱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停电检修倒闸操作规程写的对吗?

网友C:
是操作内容吧,都要有顺序操作和检查确认,好象要两个人完成

网友D:
变压器停电维修要结合现场线路,有哪些设备,先后顺序怎么样,这可是不能搞反的

网友E:
都是为了安全

网友F: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主电源开关断开
然后再把该开关摇出来
确认无误后再挂接地线
楼主要是到现场实际操作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G:
一切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