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西门子440变频器电源进线,是通过交流接触器连接的,交流接触器控制回路有一个scs-b微机监控电动机保护器,现在的故障是保护器经常不定时的动作,交流接触器跳闸,造成变频器失电。保护器能否和变频器安装在一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机保护器动作是过流还是什么原因动作呢?变频器本身都带有过流保护的,也不知楼主电机是高压还是低压电机,多大功率电机?

楼主:
是显示断相保护,低压电机185千瓦,会不会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保护器误动作,还请大家判断分析。

网友B:
把它去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建议:将保护器的动作信号给变频器,让变频器得到信号就减速停机,否则原频率运行。
这样会不会好些。

网友D:
变频器自己有保护电机的功能啊  那个电机保护器可以不用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看到大家的发言欣慰呀。那个保护画蛇添足了。浪费钱呀。变频器输入缺相自己能保护的。如果缺相,变频器自己会报欠压故障的。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是保护,也不能直接断变频器的输入呀,应该用信号控制变频器自己安全停车才是。这是典型的设计瑕疵。

楼主:
这个是利用原来给电动机供电的电缆线,直接给到变频器供电,所以有启动按钮,停止按钮,保护器。应该是可以拆了。

网友F:
别的品牌的变频器,我不熟悉,MM440我很熟,拆了那些保护才对。

楼主:
感谢大家,论坛对我帮助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