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8):
55KW电机一天启动两次,负荷是变转矩负载,有百分之二十是满负荷甚至是过负荷运转,怎样才能计算出有降压改为变频之后每次所节约的电能?

网友A:
呵呵;最有效的数据就是同样的时段安装前记录一下使用的电量,安装后再记录一下对比;

网友B:
安装一个电度表,工频运行一小时,变频运行一小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记着负载要两次都一样哦

网友C:
变频器有2~5%损耗,接近1kw~2.5kw热损耗,而且经常满载,甚至过载变频器只能选择大一档。

至于节能不节能只能装上电表测量一个周期一天或者一个星期进行综合对比。

个人人为为了节能装这个变频器有点悬,投资很难回来

网友D:
工频运行一小时,变频运行一小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直接计算会有差别,用二楼版主的方法,通常用的办法,工程上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一楼的比较使用因为是变转矩负载,负荷在一个周期内是变化的

网友F:
节能效果可能不明显。

网友G:
装电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装个电表测试最直接了当了

网友I:
安电表计量电耗和时间,计算变频前后功率进行对比。没有公式

网友J:
赞同1楼主的说法。

网友K:
节能是不节钱的,我如果是想经济就不要做了

网友L:
首先楼主要了解电机使用时是否有全速运行要求,(也就是满50HZ运行,)如果一直50HZ运行,那省电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