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点眼镜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输入口令?具体这个权限是怎么设置的呀?如图

楼主(2014-04-18):
(无正文)

网友A:
人家给CPU加密了做了读写保护,我们的设备一般是写保护

网友B:
三级口令,读写保护,如果想离线仿真的话在硬件里把密码删除就可以,在线必须输入密码

网友C:
设置密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删呀?然后这个密码怎么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密码怎么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密码怎么弄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离线仿真的话可以再硬件组态里CPU信息里有密码,如果是在线的CPU没密码那只有找到密码,如果能停机的话确保和内部程序一致的话可以把删除程序后的密码下到机器里,在这之前先执行清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