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4-04-18):
问一下各位大神,磁性浮子液位计上的触点,此物在哪有买,急

网友A:
液位计上有触点?用的别的办法替代吧 图片不是很清楚 。你这个可能是不带远传的 高低液位控制启停的东东。

网友B:
找不到就用别的代替。触点信号的还是好找或代替。

网友C:
看不清!水银开关,干簧管?

网友D:
干簧管,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