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9):
变频器电线拉50米的线,影响设置上的电脑一直闪屏,怎么解决。

网友A:
把电脑显示屏换成液晶屏的,不要用CRT的

网友B:
把地线接好,会不会好些

网友C:
用屏敝线说好了

楼主:
是液晶屏的,

网友D:
请楼主把你的环境照片发一下,特别是显示器那里的照片发出来;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就是显示器那里的数据线受到辐射干扰了。要根据你显示器的线路具体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把你的环境照片发一下,特别是显示器那里的照片发出来;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就是显示器那里的数据线受到辐射干扰了。要根据你显示器的线路具体解决的
也有可能是干扰到电源了啊

网友F:
用屏蔽 接好地

网友G:
零地合一,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