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9):
我有一个触摸屏程序,但是没有数据线,请问如何设置,在传输到U盘的时候需要什么设置,从U盘传输到触摸屏需要什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屏?

网友B:
PROFACE的屏
弄条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C:
step1:Gp-ProEX--传输工程--Memory Loader--创建备份文件--选择U盘路径(建议根目录)

step2:U盘插人机, 交替摁人机左上角和右下角,选择USBstart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ep1:Gp-ProEX--传输工程--Memory Loader--创建备份文件--选择U盘路径(建议根目录)

step2:U盘插人机, 交替摁人机左上角和右下角,选择USBstarting。。。
必须要记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  学习了啊

网友F(2014-10-20):
你好,我这里有个PROFACE的触摸屏,开机后一直显示 “正在初始化”,这个屏以前运行正常,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拷贝到U盘,你能说说具体步骤吗?
这个屏可以进入 OFFLINE模式,U盘什么时候插?
Step1 插上行吗?
有没有可能拷贝程序要密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step1:Gp-ProEX--传输工程--Memory Loader--创建备份文件--选择U盘路径(建议根目录)

step2:U盘插人机, 交替摁人机左上角和右下角,选择USBstarting。。。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这里有个PROFACE的触摸屏,开机后一直显示 “正在初始化”,这个屏以前运行正常,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拷贝到U盘,你能说说具体步骤吗?
这个屏可以进入 OFFLINE模式,U盘什么时候插?
Step1 插上行吗?
有没有可能拷贝程序要密码?
基本上是没可能了
人机都不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