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7-200 SMART的概念(20140425)

楼主(2014-04-19):
现在的PLC,换代繁多的型号。搞不清他们之间区别了。谁能简述一下西门子的S7 200和S7 200 SMART的区别呢?还有,S1200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在下也拥有同样的疑问,求解脱

网友B:
按照西门子的定位,S7-200应该退出市场了,所以西门子是这么细分未来的市场的:
LOGO!——S7-200 SMART(主要为服务中国市场)——S7-1200——S7-300/400——S7-1500
与S7-200 SMART一同面向低端市场的还有SMART 700/1000型HMI和某款变频器,变频器没用过不清楚。但是PLC和HMI和明显根本不在西门子未来规划的重点!西门子主推的TIA PORTAL系统根本就没有为上述两款设备留地!PLC是使用一个新的编程软件,HMI则只有wincc flexilbe 2008 SP4这一个版本支持!
说白了,SMART700/1000型HMI是TP系列HMI的阉割版,S7-200 SMART估计是S7-200和S7-1200的组合阉割版。功能向S7-200看齐,再做了一些升级,例如网口,更重视通讯。不知道S7-200 SMART网口是否原生支持PROFINET现场总线,这可是西门子新系列的一大卖点啊!

网友C:
2楼说的很透。200smart兼容200,1200就不兼容200,也不兼容200smart,1200是300的简化版。200smart是1200的简化版。

楼主:
哦,感谢上述两位大侠的解释。基本明确了。如果为便宜和延续S7 200的使用,就SMART,如果延续S7 300的那一脉,就S7 1200。自己斟酌吧。

网友D:
欧美,1200基本取代200原来的市场了。可能思维不一样,导致200在中国并未出现淘汰的迹象。1200网络很强,200smart做小型单机性价比更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感谢上述两位大侠的解释。基本明确了。如果为便宜和延续S7 200的使用,就SMART,如果延续S7 300的那一脉,就S7 1200。自己斟酌吧。

延续300的一脉的话,就是S7-1500.

S7-1200:只需要超越200性能,但又觉得300价格太贵的用户。
S7-200:无所谓到时停产的用户。
S7-200 Smart:对价格及其敏感的用户。

网友F:
一个系列一个软件
也是挺大的区别
兼容性差

楼主:
哈哈,每个系列有兼容的就行了。再不成,国内还有兼容的制造商呢

比如说,S7 200的模块,兼容的东西很多呦;在比如说,win xp系统,国内的杀毒软件还继续管补漏洞。而原厂都放弃了。在国内,好多事情都解释不清楚。

网友G:
兼容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现在的产品
出新产品 变化是有的的
但是软件是相同的
方便用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