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红线标识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9):
求教图中红线标识的是什么意思,指的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指的是上面那些KA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B:
下面的字是图纸的坐标号,KA1的常开在4B5.4C7,常闭在D3

网友C:
就是些触点的编号啊

网友D:
其触点的使用类别和位置呀!这个很简单哦!

网友E:
表示触点在图纸中所处的位置。

网友F:
对应元件的触点在图纸的坐标

网友G:
l楼上说的都对,国外的图纸常用这种表示法!

网友H:
这个中继常开常闭用到那个地方了!

网友I:
如2楼、5楼等所说。

网友J:
图纸如此标注可以让你尽快找到该继电器的触点在什么位置,干什么用的,很好啊。

网友K:
对应上面线圈的常开或常闭点在图纸其他地方的位置,也可以看出这个线圈用了几个常开常闭点

网友L:
设备所关联的触点,可以显示和隐藏

楼主:
就是指如示意图中的一些常开常闭触点的编号吗,编号都是绘图的时候自己编上的吗?

网友M:
对应坐标。

楼主:
还是理解不了,具体什么坐标哪个位置呢,有图解说明的就好了,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