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坏原因

楼主(2014-04-19):
有台设备,开关电源用的s350 的24v,14.6a,供给控制器电源,一月前坏了一个,后来买了个新的,又坏了,夜班的说开关电源质量差,而我首先考虑的是自身问题,我量了下供给的交流电压,没有什么问题,又把开关电源后的连接24v电源的控制线统统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什么的,除了灰尘盖住了,灰尘也被我清理干净了,我想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开关电源损坏的,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A:
自身的毛病

网友B:
估计还是开关电源的质量问题了啊

网友C:
主要还是自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D:
现在开关电源质量差的要命,特别是廉价货外表跟几百元一模一样,壳子铝很厚重。不用不知道有多垃圾,朋友托我买了三个到手有一个就是坏的,还不能退货 拆开发现开关管都是拆机货,到处都是虚焊,以为电源芯片坏了,全部补焊一遍竟然莫名其妙好了,最后发现应该是假负载出了问题,刚还给别人 没过两天第二个又坏了,现在打死也不帮人买电源。

买贵了别人说你黑钱,买便宜经常出问题,人家心烦自己堵心。

网友E:
容量够吗?电源没问题负载又没短路那就是质量了

网友F:
买品牌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应该是质量问题了啊

网友H:
开关自身质量不好吧

网友I:
也认为电源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J:
仔细检查,如负载没问题,那就是开关电源质量差。

网友K:
开关电源坏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L:
像过载,输入电压不稳定,短路,散热差等等都会有可能挂的.

网友M:
 估计是质量问题,我们用过的品牌还好

网友N:
我宁愿用二手的 兰姆达(LAMBDA)

网友O:
开关电源还是大牌子的质量有保障

网友P:
测量一下负载电流如达不到14A可以考虑换一种开关电源

网友Q:
环境温度高会影响开关电源寿命。

网友R:
尽量买品牌的产品,质量过硬才是保障!

网友S:
质量不好,晚上可能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T:
那就换个牌子。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测量一下负载电流如达不到14A可以考虑换一种开关电源

对呀,有可能是电流达不到,或者一直工作在最大状态,导致开关电源损坏,MW的开关电源楼主讲的这种型号我们这里用的好多的,几年了没坏几个的

网友V:
室外LED广告墙,都用什么开关电源,那些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