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9):
一台变频器(暂定为台达DVP-B)的,频率调节是通过外部速度变送器提供的4---20MA驱动

但是问题来了,工艺要求,在4---20毫安运行时候,有特别时候需要将转速提升一下(超过20毫安的量即可)有时候需要将转速降低一下(低于模拟量当前转速即可);

考虑过外加一个按钮开关,按下去时候转速不受4--20毫安控制的同时可以加一下速度,松开后又回到4---20毫安的控制模式。
另外再加一个按钮开关,按下去时候不受4---20毫安控制同时减一下速度(低于当前转速即可),松开后又回到4---20毫安的控制模式。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该用什么功能实现呢?

网友A:
多段速可以试下……

网友B:
呵呵;你的4~20mA信号是固定的吗?为什么不直接从这个模拟信号上处理?

网友C:
可否转电压信号控制呢

网友D:
4---20毫安 对应0~60hz按照这个思路,降低速度提高速度用电阻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量信号是根据外部测得的量会变化的

网友E:
      是否可以考虑把最大频率改变?

网友F:
直接从模拟信号上处理,简单,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具体呢?我刚才打台达售后电话,他们也表示没有好办法,各位同行,你们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G:
手中无台达的变频器,所以不知道如何进行。但是,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楼主说的这个工艺控制,易如反掌。原理是两个按钮开关通过附加设定值去实现。太容易做了。起码西门子的G120变频器去做是行的。

网友B:
台达B系列支持主设定频率+辅助频率模式,主频率可以设成4~20mA,但辅助频率没有UP/DOWN模式;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嗯,西门子的软件上面做得是非常不错的,能想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关键啊关键,兄弟我还是没有头绪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厂家的软件设计上不知道有没有那样的功能了。。。前面有版主已经提示到了。

网友G:
刚才又看了一下西门子的MM440,觉得实现这个控制工艺,没有问题。两个外部开关分别控制两个固定值设定,叠加在给定通道的附加设定值上即可。

网友I:
三菱变频器的高低速的权限要高于模拟量调速的权限的,可以从这上面试下,高速闭合速度瞬间提升,低速闭合速度瞬间下降。
不知道台达/西门子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我心中已经有了思路了,真诚的谢谢诶各位

网友J:
用外部多段速就可以解决,一般多段速优先于模拟量控制,模拟量控制主频率,按下外部段速段子按钮立即升降速